富士通 7190 掉电问题

楼主(2009-12-15):
富士通 7190 掉电,有时用几天才掉,有时几分钟就掉,掉电后小屏不显,待机电压0V,必须重插电池与电源才可以触发,待机时也会掉(就是小屏不显,无法触发),出故障小屏不显的时候,开关有3.3V,各公共点供电正常,主板旁的开关正常,各晶振电压有。
已经更换CPU供电IC ADP3204,电源管理IC MB3879,故障依旧。这款机的小屏是由IC MB89577控制的,是否这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adp3204一般不是和两个3415 或3419一起给CPU及北桥供电吗?这两个你也一起换了吗

网友:
回楼上的,因为这机器在待机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所以排除了CPU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