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的主板L-VK8T890M。不开机,求救..

楼主(2009-12-1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品牌机,不开机,上了诊断卡没亮。,测了开机排针有5V。主板是V星的L-VK8T890M。VER:1.0。I/O是WINBOND W83627EHF。,芯片组是VIA的。
请教大家一下,这块主板是I/O开机吗,我跑了线路,没有5VSB到I/O的,我想可能是从南桥开机的。然后在南桥右上方看到一小芯片,是V星的MS-6 5520GRBF。会不会是这块芯片控制开机的,难道是这块芯片坏了吗,郁闷中,搞了半天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先测CPU主供电看是否有短路 没有的话直接短接绿线强制开机 开得了吗

网友:
VIA芯片组的IO不参与开机的。
一般是绿5V中间有几个二极管和电阻通到南桥把电平拉低开机!
不知道你测量32.768晶振是否起振了没有,CMOS掉线也要2,5V以上电压

网友:
谢谢啊,,刚把CMOS清了一下,现在能开机了,不过有的时候是加电就保护,很多时候是到C1就跑循环码,就是不过内存。我今天把I/O换了,用W83627EHG替换了原来的W83627EHF。不知道有问题吗。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能跑码了,跑C1循环,E0-25-2R-C1。请帮我一下啊

网友(2010-03-13):
我这里有一块就是不通电I/O。68角没有5V,换了MS-6,还是不通电,然后找I/O也换了还是不通电搞死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啊先,有啥好说的

网友:
可能 V星专用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