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花屏,有图,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9-12-15):
小弟今天收到一台17液晶,屏有问题,水平有限,修不了,请高手知道,故障如下图。
window

网友:
检查屏线,驱动板,屏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如果还是一样,就查下屏电路,坏的最多的是主芯片

网友:
同意LS的,必须要检测屏的电路,也可能是后段解码IC损坏

网友:
型号?m170e-l05?

网友:
对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要是不行那真的是屏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如果还是一样,就查下屏电路,有可能就是是主芯片

网友:
要是主芯片坏了怎么办呀?能修吗?怎么修?

网友:
是屏玻璃内的模块坏了,手工不能修的,我见过N次了,深圳有修的,80大洋

网友:
此屏是惠科788A上面的,屏后面有块大标签“京东方HT17E13-001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同上 屏坏的几率较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屏坏的几率比较多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坏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样的屏能修吗?
遇到过几次,没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