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的图哪位能提供份吗?谢谢

楼主(2009-12-15):
IBM T400的图哪位能提供份吗?谢谢。在主板上面没有找到板号。只有个 94V-0  。麻烦各位了。

网友:
这个图纸吗

lenovo T400.pdf

938.73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根主板零件有些没有对上,应试也是T4XX系列的。

网友:
我有个点图。

网友(2010-04-16):
非常感谢提供下载
我现在正碰到一台IBM T400机器加电电流在0。4A左右停止不前故障,正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