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问题

楼主(2009-12-15):
问一下IO代换的问题   IT8712F-A可以代换8712F-S呢   谢谢解答

网友:
不能。。。。你查询下引脚定义

网友:
不行,脚位都不相同

网友:
这个代换不了

网友:
差别也很大 啊

网友: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网友:
最好有原型号代换

网友:
不行 换IO你还要看第2行一样不

网友(2010-03-27):
都说不可以,我今天就代换成功,IT8712F-S Kchinafix后缀,用IT8712F-A Ichinafix后缀代换,在神舟945PL-ML主板代换成功,原故障,自动加电不复位,代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