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15):
请教大家一下,我这里有个三星X11笔记本线路板断了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知道里面的线路

网友:
看在什么位置的线,最好找个点位图

网友:
口子比较大啊 板子中间走的信号线 基本断了 要接也很难的 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现在主要是电源不通,插电没有反应,整机什么电压都没有,只有19V电压正常

网友:
都没待机了,看来只有换主板了,这样的问题只有用工厂里的东西才可以修复。

网友:
如果夹层中没有信号线的话,就把2面的线补上

网友:
同意楼上版主的说吧·
如果过孔之间没信号线 我觉得可以用细的针什么的 直接钻通 中间可以灌锡或者中间传根飞线进行连接·

网友:
我建议 楼主放弃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看断板的位置有哪些信号

网友:
请问点位图怎么才能找到啊,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的

网友:
基本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个板买块要900块前啊,能修好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