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20 打游戏断电

楼主(2009-12-15):
手上有N20
笔记本
,集成显卡,看网业,720P电影没任何问题!但一进3D游戏就断电,包括运行DIRECTX程序或3D性能检测程序也一样!已排除电源故障,散热也没问题!运行游戏,一进画面必定断电!还没具体检测,估计是会那部分出问题?请较各位前辈!!谢谢!
笔记本

网友:
你说的问题 大概也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太奇怪,刷个BOIS 搞下

网友:
是散热问题,也可能是桥的问题,解决散热搞不定,就得考虑集显了.

网友:
bios刷了最新的了,如果是散热的话,看高清电影应该也会断电呀,但实际上没有断电!!就是进3D游戏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