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A8N-SLI PREMIUM 的故障

楼主(2009-12-15):
求助 一块A8N-SLI PREMIUM 的故障     诊断卡跑50  然后40  最后停在50   内存报警   内存电压测过了2.6稍高0.1 应该没问题吧?  打过AD对地阻值也ok   没思路了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试着加焊桥

网友:
我试试看  刷下BIOS怎么样?

网友:
桥压过了 没用 故障依旧

网友:
恩也可以,前提要备份

网友:
上传个A8N-SLI PREMIUM  最新版的bios  大家以后有需要的可以下

网友:
还有别的思路吗?

网友:
刷过BIOS了  不管用故障依旧  压桥了 也是一样  傻眼了

网友:
那内的i2C线正常吗

网友:
cpu 座 已加焊无效果

网友:
对了  问问大家最关键的问题  sst的cmos  50表示什么?   这块板子没有集显  我没插独显 不会是没插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都跟你说要焊桥了,你怎么还不信。有些桥是压不出来的。NF4跑50桥空焊的还修的少吗?

网友:
还有这个桥的珠子是无铅的,要是没有专业设备就别动,要么是没焊化等于白焊,要么是焊化了弄的开不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