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昂达P5PE-X 断电再开,报软驱错误 时间又正常的

楼主(2009-12-15):
电池已经更换,结果一样,通电保存,正常! 断电再开,就报软驱错误,时间是正常【能保存】 ,BIOS里,软驱又会开了个1.44 ,
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换晶振与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查COMS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块ONDA 848PN板换南桥和I/O后不定时出现这个情况!不同的是就算不断电重启电脑也会自己恢复COMS设置,时间准确!莫明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