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有问题好像真的能引起装不了系统的故障

楼主(2009-12-15):
前几天一个好板当坏板把IO拆了  今天下午上了IO 找了个硬盘想装个二手机箱 发现系统装不上了 IO没换之前一直好用的  IO有问题真的能引起无法安装系统吗 因为下班了 就没时间弄了  明天上班 我在把IO加焊看看 有可能 引脚 没焊接好  顺便把他的IO什么提示给拍下传上来 补充一下 硬盘我都换了4块了

网友:
IO故障有可能引起系统安装不了的

网友:
今天早上 重新加焊IO清理一下怀疑短路的引脚 然后试验 可以了 就是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
是AMD还是INTEL的啊...如果是AMD有可能有关吧...

网友:
AMD的 华硕型号 没看  上2800+CPU

网友:
估计你拆IO时没碰掉小元件吧,仔细排查下

网友:
肯定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