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M主板上的USB口不好用了,怎么办

楼主(2009-12-15):
dell D600M主板上的USB口不好用了,怎么办,找了半天没有尺寸合适的,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用PCI的USB扩展卡或用跳线连接牵制面板上的

网友:
我是卖本本的,顾客看到后面没有USB口肯定不舒服了,所以想找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