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开机电流跳变0.46-0.25故障

楼主(2009-12-15):
开机二指示灯闪,电流跑0.46-0.21来回跳变,拆了CPU和显卡都是一样故障,手按温控芯片G993,电流跑1A左右又马上回到0.46-0.21来回,各项电压都正常,3V.5V.1.8V.1.0V,都正常,CPU电压0.9V,跳变的时候CPU也变到0.6V,加焊ISL6262,一样。桥以前别人做过,测量桥没有短路。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同行帮忙处理下,谢谢。。

网友:
没有师傅来指教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