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跑码还可以这样

楼主(2009-12-15):
今天修了块华硕的板子开机不跑码,测电压都正常,测假负载上到北桥和内存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压U座子和北桥还是不行,准备做北桥,把U风扇座子拆下,发现板子上有条刮痕,断线了,把线接上,开机再试,跑码了,当时很兴奋,所以修板子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PCB被外力刮伤或者划伤断线的很常见,一般实在查不出问题的板就要检查有否断线

网友:
做维修一定要细心 有的排针有时候会拷到一起去
有的 换电容太用力会把线搞断

网友:
是维修过的板子  要么刮痕是怎么来的  修板子真的应该细心  硬闯伤必须首先检查  以免走弯路费时

网友:
目检很重要,在学校时老师就说过,到手上的板,先啥也别动,先正反面好好检查后,确定没表面问题,再打阻值之后量供电。。。等等,一步一步

网友:
是的,昨天我也尝到自已下的黑手

网友:
楼上是郭灿辉吗

楼主修板要细心哦。外观是第一步的

网友:
不细心就要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