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上网本,开机待机电压正常,按键不起机

楼主(2009-12-15):
按键电压正常,有跳变,没有思路了。开机键的电压有后应该下一步是查哪里。。各位师傅指教下

网友:
查EC、南桥,能触发就看电流多大

网友:
要看哪个电压没出来?知道上电顺序吗?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很难为你解决。

网友:
待机电压 南桥边晶震 EC==

网友:
待机电压0.04,32.678晶振二端是1.56。EC是什么?

网友:
补充一下。他的I/O 是 EME。。。。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 不行的话就找个图纸查查ENE的资料看看信号正常否

网友:
I/o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