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测量电池正级与bios跳线之间是否连接正常?

楼主(2009-12-15):
教程中不开机维修中有一个步骤:

量bios是否有电压到  否的话   量电池正级至bios跳线之间是否断线

是否是电池正级至bios跳线之间有电阻就证明没有断线?

新手,刚学,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不能这样说的。我也是新手,上次有块板U口无供电,量二极管阻值是有的,但是电感开路,所以元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个对应的电路图,用数字万用表,认真跑跑线就行了

网友:
我这个小小白来回答一下吧:一般测量CMOS跳线的A点(如下图)有2.5V左右电压即算电池到SB部分基本正常,不过建议最好测量B点的铜柱更为准确,因为2脚和3脚之间的跳线冒有可能接触不良,电压只到A点却不到B点,我就碰到过。
测量B点没电压,有几种可能:
1:电池没电,可以把电池拆下测量。
2:跳线冒跳错成1-2了,按照英文复原即可。
3:I/O或者SB有短路,可以拆下I/O和SB确定,当然先拆I/O再拆SB。

网友:
LZ这个图应该能看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