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很奇怪的问题之二

楼主(2009-12-15):
机种:  MS-7255              供电:VRM- RT8802A+9607+9619              NORTH BRIDGE P4M890             SOUTH BRIDGE VT8237A
MS7 ACPI CONTROLLER

这板子本来是档25   不过显卡,我准备去做北桥的,结果在测试的时候突然变成插小电源(CPU供电12V  4针插头,大电源就是24PIN插头,以下统一这样称呼)通电断电了,心想反正北桥也有问题,换北桥再说。换完桥回来,还是通电断电。把MOS管和三个电源芯片统统换掉,还是一样。而测12V对地并不断路,上,下管也不短路。没招,把9个MOS管全拆下,还是插小电源通电就断电。于是把三个电源芯片(一主二从)全拆掉,这回好了,只插大电源都通电断电了。以前是插小电源掉电。将RT8802A焊上,发现大电源不掉电了,小电源还是掉电。于是决定把电源芯片周围零件全拆掉,看拆到哪里不掉电了。 图纸如下:

当发现折到R24时不掉了(我是拆一个,没用又上上去),从图纸上看,12V经R24  R25分压供电RT8802A   12脚(DVD),而我测量R24,R25阻值都正常,
C16没击穿,将它换了也没用。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RT8802A  会引起掉电,而它并没有损坏。而这个故障也是在我测试的时候搞出来的,原来是显卡不过,请大家帮忙分析。
不知道说了这么多,大家看懂没有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板子,哪位高手出来说一下。。。。。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真是。。。。。。。
开头很突兀,解决也不知所云。

还好我大致理解,这个芯片,只要接上R24就会掉电???

网友:
又有人说我表达能力不行,太打击我了

不好意思,小学三年级的时间作文没学好

网友:
现在来说一下今天的进展,还是这块板子.其实前面拆元件的时候怀疑到CPU脚座可能有地方短路,于是把脚座拆了,发现不是脚座的问题,今天又装了回去
首先仔细想了想,掉电肯定是由南桥引起,而RT8802A并没有接到南桥,唯一一个信号输出就是PG信号,见下图
于是把时钟拆掉,再通电,确实不掉电了.狂喜,马上把时钟连晶钟一起换掉,时钟见下图

换完后再通电,还是一样掉电.我在掉电的瞬间测量时钟发出来的PCI  33M正常,说明时钟是正常的.而自始至终都没有复位.我觉得应该是时钟到复位的那个阶段出了问题.而这个工作是南桥完成.于是,换南桥,换完回来一看,还是一样,插小电源就掉电.  到这里,没什么思路了,搞不懂为什么之前好好的,测试中出现这么疑难的一个问题.

网友:
首先:我觉得LZ的表达能力很好呀,看一遍就看懂了

再说这片板子:说不定LZ走进了一个误区:通电断电并不一定就是短路(如果在ATX输出端接了电流表,就能很直观的看出来)!现在的板子,某个供电点不正常,控制芯片(比如南桥)没有收到该供电点的返回电压,就会切断板子的供电。

我估计你那板子有可能是VCORE电路不正常引起的。但
不正常并不一定就是短路!
比如说各相负载之间不平衡也属于异常状况

建议LZ先讲VCORE拆了的元件都用良品j补上,在慢慢查。
以免越修越晕

网友:
额。我看楼主还是忽视我吧。。。。
不要被打击到什么的,否则我会不安。
是我见的问题比较少,不能共鸣。所以。。。。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还原成以前不掉线的情况下,测量电压,和信号的情况,
既然现在这个板子还是偶尔可以正常工作的,那么80%是信号的问题,和模拟电源部分是没有关系。

没有搜到MS 7255的图,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图吧,

网友:
MS-7255   VER 1.2

网友:
最害怕就是像你这样大胆而不细心分析的维修人员,要是你是个医生给人做手术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那是一块主板。你那主板的问题只要用镊子短接绿线,如果还断电那就说明有短路,如果不断电再测CPU、南北桥的个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楼上的了。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烧掉主板的元器件。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