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5RD1-VM 开机到LOGO不动

楼主(2009-12-15):
P5RD1-VM 开机到LOGO不动了,目测板子发现声卡(AD1986A)有明显的烧痕,拆下板子把声卡芯片去掉,结果还是开机到LOGO画面就不往下跑了,按键盘的TAB健可以跳过开机画面。但是到检测硬盘就不往下跑了,也进不了BIOS。最后找了个AD1986A的声卡装上OK了。真还不知道ASUS的板子不装声卡连BIOS都进不去。声卡芯片坏了连BIOS都进不去?不知道同行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有碰到过,但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3楼的字是啥字我怎末看不懂?
没遇到过此故障以后多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跟楼主学习,然后跟这位兄弟你学艺术字,麻烦翻译一下啥意思?

网友:
可能跟BIOS资料里面的自检信息有关系

网友:
这种问题我倒是没碰过,我见过的是BIOS的问题引起的  学习了

网友:
P5RD1-VM

我记得是品牌机的。775的

现在好多主板去掉网卡以后,必须再换上去个。要不不工作。。也许开机里面有什么检查

网友:
暂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0-03-01):
没听说过拆除网卡声卡不能开机的,什么原理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