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 拔下主板电池一插电源线就开机进系统后关机按开关开不了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15):
ASUS  X81S 拔下主板电池一插电源线就开机进系统后关机按开关开不了什么问题
听顾客说着个机子从桌子上摔到地上就成这样了
我加焊了南桥82801HBM和IO都不行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刚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上电有0.03的电流!就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