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15):
此板子是联想天骄E3000T,主板是技嘉给联想代工的型号是GA-8ISMT,有电路原理图吗,能否给看看。谢谢了?下面是此板的图片,希望版主给解决一下。

网友:
此板的通病 是烧北桥
可以测一下,
CPU供电短路,电感被烧糊。

网友:
此板的CPU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怎么没有呢?照道理应该有的..

网友:
这块板子的通病。CPU供电的电路都坏的。十分不好修的。

要把所有的电感都换了。才行的。

网友:
修好CPU供电后,上假负载供电正常北桥发热,上U后风扇转后就停的话,北桥可以判断为坏。

网友:
是啊,我修了好几块都是CPU 供电问题的,好多把电源芯片换过后,供电还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几个滤波电容好像是LZ给拆下来了,,肯定是吧   拆掉后  看还短路不?  是吧

网友:
此主板3.3V对地只有10欧姆,CPU供电滤波电容正负极之间只有5欧姆,RT9173第三脚没有基准电压输入,用打阻卡打内存正常,打AGP插槽不正常,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