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线电压高 13V

楼主(2009-12-15):
黄线的电压高13V 其它的电压正常 接主机报警 。。 这个怎么修啊 。。 光藕换了。。 大吓们帮帮忙

网友:
千万不要再接主机了。可能主板已损坏也不定。电源电压正常了再接主机试。
13V是蛮高的先看看电源里的输出电容看有没有坏的,有先换,还有就是找张图,顺着12V电路查。

网友:
换了啊 一样的 它是品牌机的小电源

网友:
电源是全汉的 型号fsp250-50spv

网友:
把12V滤波电容换小容量大点耐压的 不过效果不明显 最好找到12V高的真正原因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924-1-1.html

网友:
和这电路图差不多

网友:
这和光耦无关 . 5V也高吗?

网友:
5V不高 是4。8V 它12V高和它前面的硝特级整流2极管哟眼关吗??

网友:
这电压是空载测量还是接主板的 ? 要是接主板 , 要考虑是不是5V部分负载过重造成的 ,

网友:
是空载测量的

网友:
我的电源13.8V都没关系的,有的电源空载电压是会遍高的(有的也会底干12V),你接上负载在测一下。

网友:
关键是它接上了主机它要报警

网友:
看一下过压保护电路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在整流部分上

网友:
觉得13V也不是太高,主机是不是可设定报警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