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8PM (MS-7067)经常点不亮

楼主(2009-12-15):
有一块联想主板 V星848PM (MS-7067) 经常点不亮 ,每次关机断电 后第二天就会出现通电点不亮,多开几次机就可以了 ,但有时也一下就点亮正常使用了,电容都换过了,还是那样。 点不亮时 南桥有时会很烫 有时温度正常。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更换南桥吧,这个南桥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点不亮时南桥发烫,可能是北桥供电的MOS管不良,先换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图纸,兄弟!

网友:
点不亮时看看所有供电正常不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彻底断电的情况下 点不亮的几率大。到联想标志 有时就死机了。 要是 关机 插着电源线  点不亮的几率小 。

网友:
你看下南桥的晶振可能不好了,我有一块版也是这样,换了晶振就好了,最好连晶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吹一下CPU座吧 V星主板的CPU座特容易虚焊~

网友:
如像楼主说的,有时到联想界面就死机了,(也就是档机)南桥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