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少见的故障,已解决,论坛没有所以发来

楼主(2009-12-15):
今天,遇到一个IBM T30是龙口发过来的,不开机,,以前没有遇到过,也不是通病,所以发上来让大家看,待机电流0.06  3  5 伏很低,还吱吱的响,测得1631芯片的供电正常,基准电压没有,7脚0伏,28脚1.5伏,检查控制芯片供电也正常,没有输出,所以更换TB62501控制芯片后,待机正常,0.03, 3   5伏也有了,开机屏亮,。T30一般开机不显示的多,但是像这个不开机的少见,所以发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我修过TB到MAX1631断线出这个问题的,飞线解决

网友:
我修过限流电阻被人恶意拆走的....

网友:
1631有线性五伏输出。内部激放1825脚有供电基准电压2。5伏肯定有。要不就是芯片坏,你这问题是开启信号电压低导致的场管激励不够而无电压输出。你量的三五伏电压很低其实是感应电压。用示波器测应该只是杂波。不知怎么会无基准电压。可能是23脚的开启电压也是低才会有无基准电压输出的故障

网友:
很值得收藏的帖子,不错,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飞线一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