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12-15):
朋友机器主板北桥短了,就给他换了个旧板,装完系统OK。
但第三天按开关主板不加电,除尘,最小化系统,清CMOS,没用。又换了一块,装完系统,OK
过了一天,又不加电了。。。。。。。。。。。。。。。。。没用。百无聊赖之际,带电拔下CMOS跳线(以前都是在电源不接电的情况下清CMOS跳线的),放到clear位置,再拔下,还没等插在normal位置上,突然加电了。把上块不加电的板换上,也用这个办法,也可以加电了。

郁闷。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两块板是巧合,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导致这种毛病?过两天会不会又不加电了呢?朋友不会整,路远我也跑不起啊,郁闷。

请教了,谢谢!

网友:
主板在通电情况下清除CMOS,是比较危险的操作
既然是不上电,就按照不上电的步骤先常规检测一下吧。
关于这方面的帖子,论坛多的很。LZ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只是对产生这种问题原因很感兴趣。那板用到今天依然没有再坏,但愿能保持下去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不对吧 。 当然与地方潮湿也有关系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