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12-15):
一块华硕754脚的主板。朋友说点不亮。拿来练手。电源。CPU。内存。显卡在均好的情况下。最小系统开机。拿来时通电就启动。卸电池清COMS后。通电不再自启动。主板可以触发。但发现CPU,南北桥不发热。测晶振无电压。目测所有电容均无鼓包。本人对主板不太在行,问题较菜。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华硕

网友:
不发热就是没有供电,没有供电就修供电部分,
754的板子因为有时序的因素,故而修供电有个先后之分

网友:
不发热,你主板肯定没有复位,说明主板没有工作,诚如楼上所说,先查供电, 主要是内存供电和桥供电

网友:
全板工作条件都正常吗?查。。。

网友:
先查CPU供电有无,

网友:
查供电 时钟 复位 PG 看看正常不

网友:
你直接烤下北桥应该可以解决,我修过这样的都是烤下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