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闪亮

楼主(2009-12-16):
有一台优派的显示器接上电源线后,面板的指示灯就闪亮,开解按键也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新手,请哪位大侠住晚辈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又该怎么检测维修呢?

网友:
检查一下一体板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看电源正常不正常

网友:
指示灯闪说明电压不正常或者有的短路,为什么不拆开检查一下呢?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换通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先打开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或者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拔掉试试....

网友:
可能是按键坏了

网友:
是不是一体板的滤波电容鼓了~??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修过一台,这种病,有很少时候也能点的亮。。但大部分时候就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有没有爆,如果没有测量驱动板的供电,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高压板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换电源板次极的滤波电溶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电源板供电不足(电容的多)和高压板短路。

网友:
看看12V和5V正常不,断开高压供电,还有把屏线拔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