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因特尔原厂主板 D865PERL 开机电路

楼主(2009-12-16):
对于主板而言 ,从未维修过,算是真真实实的维修菜鸟!!
如今时节,天冷生意也冷,清淡了不少,时间不用抽也多了。
打算 学习学习主板。。。把自己 的坏主板统统拿出来一大筐

随手拿了一片:因特尔原装 865pe主板  板上型号D865PERL  绿色大板
故障现象:梅雨时分挂掉的,不开机。pw-on针有3.2v  电压

打算顺着 该针 跑线查  通到什么地方。没想到才 正反面穿了2次  就没线了,跑到pcb 内层去了

求给位 高手 给点资料 ,意见,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POW_ON到南桥里面去了,再由SLP_S3出来到I/O,再由I/O输出控制ATX绿线。
先检查电子和32.768是否正常,南桥部分如果正常电话在短接POW_ON在SLP_3可以量到高电平3.3V,否则南桥部分问题,如果正常就检查I/O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就换I/O吧!
注意Intel板要上真U才能触发的哦!或者把I/O的CPU检测线短路到地也可以!

网友:
INTEL板一般不用华邦和ITE的I/O,那种I/O我不熟等大大们高见。

网友:
线路:开关针进南桥--IO--绿线
查电池电压、RTCRST#、3VSB、RSMRST# 上真U 换IO、南桥

什么IO呀

网友:
io  是smsc  lpc47m172-nr的

网友:
上真CPU再说

网友:
上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INTEL主板好像比较难,线路比较复杂

网友:
换 IO就好 了

网友:
915以下都是 47m172的 以上的都是182的

网友:
什么IO?追触发开关和和ATX 14脚线路,经过哪里?

网友:
南桥----IO85脚SLP_S3#,由81脚到PSON,其中92脚RSMRST=3.3V,83脚上真U后为0V。

网友(2010-03-04):
我的也是换IO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板子   没修好呢    现在大多都是料板了

网友:
我有一片板是不上电,换了IO还是没用。看了高手的回答,把83脚接地了,马上就上电了,太感谢了 13# 盱眙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