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敲盘

楼主(2009-12-16):
我的硬盘是个二手的,1年前就发现偶尔有哒的声音,但当时经验不足,不知道是哪响。今年2、3月份的时候,又一次哒哒的不停,才知道是硬盘的声音,检查发现供给硬盘的12V好像接触不好,经过对4P插头紧固处理,电脑能用了,但还是偶尔有哒哒声。以为电源的问题,前几天换了1个电源,故障依旧。在这个过程中,由1个黄道变成1黄1红。有希望修复么?用什么软件?还需要怎么处理不让有哒哒声?
狂敲的时候摁住硬盘的电源插头就好了,我以为是插头的问题,换了另一个插头,最后换了一个电源还是敲盘。记得23月份那次我测了硬盘的电源口,没12V,因此换的电源。

网友:
把硬盘的四个电源接头的孔用镊子扩大一下

网友:
怎么插入图片啊?

网友:
是不是磁头有时挂不上了

网友:
学习来了。。。。。。。。。。。。。。。。。

武汉天涯浪子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板子触电氧化了

网友:
电机坏掉了把3!!

网友:
硬盘板子问题,12v电路保险或者电容问题,查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头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电路板的问题,换电路板试试看

网友:
看来是磁头挂了

网友:
有块类似的硬盘,请教换电路板的话,有什么要求---型号,容量?

网友:
本人的笔记本硬盘也是这个故障 没有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