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RT显示器各路电压正常,屏幕不亮!

楼主(2009-12-16):
一金长城17寸纯平显示器,开关变压器后各路电压正常,屏幕不亮。已更换过视放块2469、预视放1237,行块6888,都无效。不接主机的情况下,断开G1,屏幕出现亮光和待机菜单,但几秒钟后,亮光逐渐变暗,直至黑屏。关掉电源,再打开,上述现象就会重复出现。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先刷个24CXX试试

网友:
换下管座,或检查下是不是漏电

网友:
你的维修思路有问题,不应该断开G1。那样会掩盖故障现象。导致维修思路错误。直接恢复电路,检查显像管的五大发光条件。要知道与修电视机不同点在于显示器的亮度调节方式为调栅式而非电视机的调阴式。

楼主:
R、G、B三枪电压只有35伏左右,是否偏低,测量开关变压器输出的视放电压为70伏,与电路板上标注的一样。
R、G、B三枪电压正常值应为多少?如偏低,可能是哪方面引起?重点查哪一块?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三枪电压没有固定值,一般在40V左右。
故障里有测量过视放的各电压吗?G1、G2都是多少?
重点检查灯丝供电,看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视放管出来的RGB三脚电压为70伏,灯丝为7伏,G1为-60伏,G2为450伏,正常吗?

网友:
G1=-28V,G2=500V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我用的那个显像管与金长城原装的不一样,所以不亮,经用金长城的显像管装上去以后,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对比度电压上查了没有

网友:
可能是灯丝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