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MD的CPU座重做用BGA机器还是风筒呢?

楼主(2009-12-16):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Z99N的机器,主板是AMD的,经测试发现是座子空焊.放上BGA台加焊后显了,但经常出现开机黑屏,死机的问题.没办法,只好在拆机,用无铅CPU打胶的温度做,做了好多次都不行,现在直接不显了,电流升到0.80就不跳变了,原来应该是0.80-0.67-1.37显示.  只好把座子取了重植株,但做上去后还是不行,问题依旧,要很用力压才能偶尔显一次.从其他料板上拆下来做上去也不行.本人发现每次做好后的珠子有些都没彻底溶化.请问像做这种BGA是不是要用热风筒来做呢,从下吹上来的那种...

网友:
我记得论坛的人都是用380做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4270-1-5.html
主板更换775座详细过程

网友:
楼主是不是温度设置的不合适啊。

网友:
我用无铅CPU的温度,都是BGA机器购买后技术人员给我的温度设置的,但我发现他貌似溶不了座子,难道必须用那种1600W的热风筒才能搞定吗

网友:
技术人员调试好没有啊,现在天气冷了,环境温度变了,BGA 的加温曲线得重新做啊。
你用BGA 做不好,风筒更难了,再做一下可能报废了哦。

网友:
直接换有铅的,成功率更高

网友(2010-03-01):
"用无铅CPU打胶的温度做"什么意思呀?

网友:
LZ这么环保还用无铅?修理用有铅就行了!何必为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