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禾田劲霸ATX-S330修复

楼主(2009-12-16):
金禾田劲霸ATX-S330,刚过保,表现为有时开不开机,电源转一下就停
有时能用几个钟头后突然掉电
拆开里面很新,做功不太好,有不少焊点好像要搭在一起,就是电阻或直连导线的两个头要朝同一方向弯曲,有的搭上旁边的铜铂了
用螺丝刀一一撬起,换了个16V,2200VF的电容。
装机,故障消失

网友(2010-03-30):
是不是换的连接紫线附近的电容啊。说清楚点呀

网友:
很多电源做工都那样,看着就让人揪心,不过不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