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啊日立怎么就装不进系统呢

楼主(2009-12-16):
日立 一台老本本SIS芯片组
不插硬盘 进PE很快一切正常
接上硬盘 进PE 或者进行DM分区 等操作就会好慢好慢太慢了但能进去偶尔也会能快一点  不是硬盘的问题
在别的机器上GHOST后  也识别不到引导的东西也没法装 装了了两天了 什么盘都装过也没成功
一般都说 进PE正常硬件就没问题 看来未必 !!
大家各抒己见 给我点建议 ~~~不到最后决心不加焊SB

网友:
USB 光驱~硬盘~之类的总线都量过了没?如果实在没招我看也只能加焊一下南桥了~

网友:
USB倒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拿你的硬盘出来放到台式机试试进PE.PM.DM等工具是否正常?或者先台式机装好系统再放或本本去看看...

网友:
en  硬盘很正常  拿到别的台机   和笔记本上 都GHOST过 在拿回来装 也是装不上的

网友:
有些老机器是要在本机分区硬装的

网友:
楼上的是指装 SP2 还是SP3    昨晚上稀里糊涂的也是在本机分区的 安装也没成功 现在看机BIOS找不到硬盘了  但硬盘检测工具能找到 进PE会蓝屏了 现在可麻烦了!!

网友:
有个方法~`我记得有一次我要把硬盘跳线才能认得到~~要跳到从盘

网友:
硬盘跳线???????? 那要拆板子出来了哦??

网友:
这个线怎么跳

网友:
分享我最近装系统的一个经历,也许对楼主有一些帮助

一个笔记本,型号已经忘记,硬盘取出在台式机上面Ghost程序,然后将硬盘装回到笔记本里面,不能出现Ghost系统安装画面,只有一个光标在闪。

之后在笔记本上面外挂一个带PE的USB移动硬盘,启动PE在笔记本上Ghost系统到硬盘中,重启,开机,Ghost系统安装画面出现,系统安装成功。。。

觉得和楼主的经历有一点像,可以参考下,至于什么跳线有问题,个人认为完全是扯淡。在你没有拆电脑的前提下,笔记本绝对是已经跳好的,而且一般笔记本一根数据线又没有两个设备,完全不需要去考虑跳线的问题。

网友:
他默认地 应该为主盘  难道要跳到从盘?

网友:
谢谢 楼上地分享之前一台东东芝1860 也是你那方法装的  可现在这个日立用此法 还是不奏效
跳线 只有一个盘 不用跳 要是用什么两个盘 才要考虑!!

网友:
试一下你的硬盘在台机上能进系统不?
有时即使在台机上能G完但是在台机上也是不能进系统的,那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好  我去试试 在别的机器上正常不正常~~~~

网友:
老机器很难说的    有的用外接光驱就可以  有的就要在一样的机器上装好 再拿过来就OK了
还有的是用安装版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是好用的 在别的机器上已经测试过了 现在更麻烦的是在BIOS看不到硬盘了  但用磁盘检测工具 还能检测到 这回更傻了!!!

网友:
刚去工作了~`没时间回你~~我遇到的是一台很老是DELL机子~它是硬盘写着30G~但在BIOS里面竟然是160G~到别的机子装了GHOS~但装不上~报错~~它的跳线是有6个针是分开的那里~123 456,123为上,不接代表主盘~12也是主盘,45接是从盘,硬盘是东芝的~用锡线圈了两下就行~回复一下12楼~这只是一点建义~是成功才写出来的~`并非扯淡!

网友:
呵呵 原来如此啊  可下次我那硬盘 只有4个跳线针 刚刚也试过了  没反应~

网友:
大家伙不觉得南桥有问题么  装硬盘进PE 那慢的呀 有时要办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