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锡炉--讨论中(前无故人,后无来者)

楼主(2009-12-16):
我有个设想,用一块钢板,(正块板面积应按电磁炉的最少加热面积)在板中间上铣床上铣个16CM*5CM*(深)1CM的槽,直接放在电磁炉上加热,(只要有铁,电磁炉就能加热)温度控制吗就用电磁炉上的手动可调功率,如果怕铁块不能储存热能就用厚一点的钢板,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自己准备试下看行不行,打算用4CM厚的钢板,上铣床这样下来带上锡条也不过200以内吧。先在这里讨论下,如果可行,俺就下手去做。

网友:
看了没回,自己顶个。好坏你倒里说句话。

网友:
没试过,不过现在买一个锡炉也贵不了多少,DIY 还是尝试的哦。

网友:
难度比较大,因为热效率还是比较低吧,用电磁炉当热源,个人觉得不划算吧。还是支持你。

网友:
其他的都比较好弄,就是热源的问题不好整

网友:
不用锡炉时还可以炒菜做饭,确实很有创意

网友: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过还没试,主要是用来临时用一用。

网友:
电磁炉也要100多吧

网友:
有没有想到用导热油来做的,热效率可能会高点

网友:
还是买的稳妥点。这样太费神了

网友:
电磁炉我有2个,不用再买了,这样还可以用别的方法加热,如电炉,煤火,等。没电了也能修主板。NB吧。呵呵!

网友:
得用不锈钢吧,普通钢耐不住腐蚀的

网友:
我早做过了,可以拆,就是电磁炉老保护,很烦人,干脆用液化气烧了。

网友:
这东西有么用啊?

网友:
如果有制作条件还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
4CM厚的钢板............这个炉子可就够份量了

网友:
用沾磁的不锈钢做好

网友:
还有用煤火的啊?!

网友:
很有创意的想法!但是电磁炉的耐高温时一定的,打不到我们要用的温度就保护了啊!

网友:
电磁炉的保护温度根本无法完全融化槽里的锡!

网友(2010-03-19):
电磁炉不行,电炉可以。

网友:
那还不如直接买个

网友:
再好用煤火,我以前用过
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