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三分之一花

楼主(2009-12-16):
一台hp的19寸,屏上方的三分之一花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屏坏了,具体的说是屏侧边的3个矩阵芯片最上面一个缺电压,先拆开看看侧边是否有软排线,有的话就飞线试试。如果没有软排线,那就是矩阵芯片值在基板上了,没法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楼主对拆屏不在行,建议不要蛮干,否则这个屏真的要报废了。

网友:
有时滤波电容鼓了也会这样的啊。我遇到过一台BENQ的也是这样。换了电容就OK拉。。

网友:
屏还真是不好弄的东西

网友:
屏坏了,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顶一下,顺便问,我的液晶装有钢化玻璃,到雨天就产生一些雾气,电风扇吹也没用,怎么办?

网友:
这个屏 我可以修理好

网友:
对客户的解释:屏是肯定坏了,没必要修,卖给俺们拆零件。(回头俺们自己再慢慢修备)

网友:
我不专业说不清楚,但我有一块这样的屏别人修好过,人家说是屏后面的行场什么的坏了,要重新写程序,80大洋搞定,你没专业设备还是找别人修吧。

网友:
屏坏了吧 ~~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三分之一处坏的。在下边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