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 ATX-308WB+P4电源 接电自动运行

楼主(2009-12-16):
如题一接电,电源自动运行,量各组电压为
橙3.37V
红5.13V
紫5.11V
白-4.56V
绿6.51V
黄12.16V
蓝-11.63V
灰0.16V
短接黑绿线后,绿为0V,灰为2.8V。其他没变
达硕 ATX-308WB+P4电源采用KA7500B+LB7510
先前更换了紫5VSB输出线旁一个1000UF6.3V电容,原先的鼓包。没找到同型号的用了一个1500UF6.3V代换
更换了IN5844二极管,原先的击穿阻值为零,换上的阻值是10-15欧,可能是个好的吧

根据各值电压,可以推断出POWER-ON POWER-OK 电路有问题,我想问的是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以下有损坏的
1.LB7510损坏
2.LB7510周围C945  NSI431  三极管有损坏的
3.输出级二极管在散热片上的那三个有损坏的
图借用基地网友曲洪卫的

网友:
换上1N5844二极管电阻不正常,电阻太低了,一般有100欧以上。

网友:
沿着绿线找,看有没有短路。或者测绿线与地的电阻

网友:
LB7510已同型号更换,故障还是一样  绿线对地阻值为587
板上测量绿线周围无损换元件
1N5844以换好的

有没有可能是7500B坏了

网友:
查7500的4脚到LB7510的3脚之间电路。如果上电后7500的4脚已经是低电平,就查这部分电路。如果上电后7500的4脚是高电平,更换7500。测试时7500的4脚可以和LB7510的3脚直连,看故障是否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