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上在一个内存插槽上跑45上另外个内存插槽跑39

楼主(2009-12-16):
如题:一块七彩虹945PL主板,内存上在一个内存插槽上跑45上另外个内存插槽则跑39,测量内存各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有,BIOS也刷过,没招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各个大虾指点下!也解决:是内存问题换了根内存就OK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的,我前几天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内存条就好了。刷BIOS没用

网友:
桥虚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