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9G 不跑码

楼主(2009-12-16):
不走码 . AM2座 , 量CPU供电1.11V , IDE的1有3.3V ,PCIE的A11为0.46V ,3.3V 1.8V 1.2V都有 桥加焊了也一样. 请问哪位修过这种问题的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的电压比较低,查一下内存供电.桥的电压是否正常?看看RT9202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板没有RT9202的,桥电压1.2,内存电压也都正常的

网友:
量下北桥供电管有没有3.3V,5V,1.2V如果正常压下北桥看下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