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时有花屏!!!!

楼主(2009-12-16):
LG液晶显示器时有花屏我把.驱动板上的电容没有一个鼓包.从哪查起?
我不会修这个,今天接了个活,各位帮帮忙~

网友:
先看下板上的有没有虚焊12V供电有没有稳定如果都好的屏线擦下

网友:
下板上都加了一次焊了. 屏线换了新的.12V供电正样的 谢谢你指教...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拿下来处理一下看行不

网友:
点屏测试一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啊

网友:
我维修过一台三星22英寸花屏的显示器最后发现是VGA接口R.G.B到主芯片的一个小耦合电容损坏造成的

网友:
还有驱动文件重写个看下

网友:
像这种问题你要仔细检查,特别是一些去往主芯片的R,G,B耦合电容 当时测量数据是如下的结果
R       468
G      468
B      520
后来更换 与B相连的耦合电容故障解决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板电路的主控芯片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1  用通用板点下屏
2  在按斑竹说的问题查查

网友:
耦合电容换了。用了半个小时。老问题。又出现了~我的天。。。。。。

网友:
这款 我碰过高压不稳出现轻微花屏的 最好能找板点屏区分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屏线,和清洁屏插口看看,有一定几率是屏坏掉了

网友:
应该跟那个显示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确认一下啊

网友:
加焊主芯片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换了驱动板就解决了 谢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