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开机后面板上3个灯前两个一闪一闪,而且有报警声。

楼主(2009-12-16):
前几天,接了一台清华同方超锐K431的机器,开始主板显卡问题,做好之后开始无异常,但是2个钟头之后,面板上的大写灯和数字区灯双闪,并伴有报警声。但机器却运行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一下了~~

网友:
再补充一下,以后关了再开,没几分钟就出现上述现象~一直如此!

网友:
没人理我啊··有谁能帮忙解答一下不?

网友:
6100 北桥问题,做一下试试吧

网友:
还有,CPU 先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这种机多数就是北桥和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你描述,这个机器应该是高温报警,蓝天代工的机器都是这样,检测到温度高了就会2-3个灯闪,并伴有报警声。先排除散热问题,在查温控电路,H8芯片。

网友:
7楼版主  谢谢啦··很受益·以上的朋友也谢谢了,谢谢大家帮忙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版主

网友:
呵呵 头一次看到这种现象 ,,觉得温度处理比较实际,学习了 有用 哈哈 ,谢谢
但是高手 可否说一下 蓝天代工的机器有什么特征可循吗? 新手总有很多为什么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