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09-12-16):
本人一台旧电脑,希捷80GIDE硬盘,每次开机硬盘都发出卡卡...的声音,有时候开机BIOS会检测到硬盘自动进入系统,但
大部分时间都会出现硬盘没检测到,这时就要拆机,把硬盘线、电源线重新拔插下,就可以了
有换过数据线了,是硬盘坏道太多,还是什么问题...
系统有时候会出现蓝屏...
已经排除内存,主板问题

网友:
换电源先~~

网友:
你可以用MHDD测试下看看有没有坏道 有坏道先用ERASE擦下 不行的话那要用PCI3K搞了

网友:
换另一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