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330 的北桥LE82PM965上有9个电容零零导通了!!!

楼主(2009-12-16):
DELL XPS M1330 的北桥LE82PM965上有9个电容零零导通了!!!

机器拿来时,能加电,不亮。

拆机,测到L50对地短路了。拆了L50,是它的后面短路了。

拆TC19  C696  TPS51124,还是短路。

后来,测量北桥LE82PM965上面有超过三个电容零零了。是不是北桥损坏了?

电路图点位图,看点位图软件,都上传了。

L38,VGA_CORE_P对地是008。

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北桥坏了?
看看从哪下手检修?

谢谢大家了!!!

DELL THURMAN_DISCRETE_2007_11_19 DT2.pdf

网友:
这种机器我修过,是正常的,只要是965PE,P45的板子,拆下来来短路,装上就是短路的,是正常的,我最开始也走了这样的胡同,后来我找了个好板也是短路的。

网友:
二楼 9个电容都短还能用??? 我就见过华硕 桥上有一个电容是短的

网友:
965的事有几个电容是000的。。。好板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