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容量从160G变成500G了有时候能启动正常

楼主(2009-12-16):
wd的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先说一下我不会修盘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
是不是固件坏了?

网友:
分区有重叠会出现这种情况,重新分区试试吧

网友:
我试了dm理分区...重启后装系统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在bios里硬盘名字如果正常就可以认得160G不如不正常名字是bzbzbzbzbzbzb...这样就是500G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 是因为 数据 接口和板 脱焊 造成的容量不准

网友:
楼上有点道理

网友:
前面低格一下重分区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了我加旱了一下硬盘sata接口

网友:
你先换根数据线试下..硬盘检测乱码,,线的问题占很大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