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VM主板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09-12-16):
此板上CPU开机几秒自动关机,瞬间量CPU供电子1。38V基本正常。不上CPU不自动关机。各电压点阻值基本正常,内存,AGP折MOS管D极3。3V只有2。76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有短路,将3.3V拉低了,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心片试试

网友:
3.3V被拉低 严重怀疑给北桥供电的 几个芯片 包括给显卡和DDR内存供电的芯片

网友(2010-02-27):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难搞呢

网友:
拨下四针电源插头,试一下。排除一下PWM芯片,再考虑内存供电和桥。

网友:
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我修了好多华硕这样的板就是这样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开机有一种尖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