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pro-m主板老烧场效应管

楼主(2009-12-16):
现在手上有片ECS给长城代工的p2m800pro-m主板CPU供电的P0903BDG场效应管烧了。没有原型号的,找了好多代用,装上去开机关机几次就又了烧。是什么问题呀,G极连着RT9602第12脚。是不是RT9602要一起换?    原型号P0903BDG有人知道用哪种型号MOS管代用够差数?

网友:
先量量有没有短路和断路的,要是没有的话把电感一起换了就好了,我也遇到过,以前经常烧,周边的电容也有坏的可能。这个情况很麻烦了,小心烧的时候别离那么近

网友:
是封装的电感应该不回坏吧 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在烧之前量几组上下管G极的控制电压,对比法,如果老烧的那组电压不对就换电源IC,如果是对的就说明你换的MOS参数不够

网友(2010-04-10):
贴片的电容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用3918代换、。。。,可以对比量下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