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16):
微笑碟 双芯片宇瞻16G 16GB U盘 AH320 16GB 优盘无法格式化,不能删除文件,也不能存储文件,U盘里面的文件可以用也只能复制。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芯片
文件

网友:
把数据拷出来然后量产

网友:
不会量产啊

网友:
找个芯片量产工具,把U盘量产了,然后再数据恢复。量产方法网上一大把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楼说的很对 这种问题只能量产,就是做了防写防册保护以前我也碰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量产后就行了
至于方法先到网上去找个测芯片的软件测出具体的型号,先后在找相信的量产工具,其实还是蛮简单的。祝你成功

网友:
查一下是什么主控芯片,找个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里面能用的数据复制出来,然后到用芯片精灵看你的主控型号,网上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默认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但是后来量产不成功。

网友:
可能跟主控有关,记得以前有搞过一次,现在忘记了。你先说下用软件看过主控是什么型号了吗?是什么型号说下看看还有没有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