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开机呢``高手帮忙下

楼主(2009-12-16):
一块Gigabyte 865 主板 不开机   Coms跳线冒正常  开机电压正常   压南桥 无效`反复N次了```换IO故障依旧    把电池取出来偶尔可以开机   但是数码卡跑C3    强行开机跑C0    cpu 内存 都是好的   请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补充下   不取Coms电池晶震2脚没电压    取下电池就有0.8电压了

网友:
查RTC电路,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刚才告人说板子桥挂了`.`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