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ompaq 2800主板背光控制电压的点位图

楼主(2009-12-16):
COMPAQ 2800 暗屏,测量主板高压线接口电压,无控制电压,请问谁知道这块主板的背光控制信号的点图?我拜你为师!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主板上屏线接口虚焊,用针刮一下就可以看到

网友:
可是接口处也没有高压板开关电压,这个电压是显卡直接给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主板上屏线接口虚焊转载

网友(2010-01-15):
这个机器的屏有码片的。要码片好屏才会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