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业余新手第一次尝试修主板,期望得到您的帮助(还找不出问题在哪)

楼主(2009-12-16):
纯业务选手第一次尝试修主板,期望得到您的帮助

一个Acer品牌机上的主板,型号:651M03-G-6L,SIS962南桥芯片组。
开机后,CPU风扇可以转,PT093诊断卡显示----,+12,-12,3.3 IRDY这4个灯都亮了。

CPU供电电路见下图:

装上实际CPU(478针 赛扬D)开机后测量值如下:
A、B   管的D极输入电压都是11.86V,控制极G的电压都是2.35V,    输出S极电压都是1.49V.
1,2,3,4管的D极输入电压都是1.54V, 控制极G的电压都是7.5V左右, 输出S极电压都是0.1mV.

用镊子短接这4个MOS管的GS脚,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发现1,2,3,4管子的DS阻值都是4.4欧姆。
拆下CPU,重新测了一遍:
用镊子短接这4个MOS管的GS脚,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发现1,2,3,4管子的DS阻值都是从小数值慢慢上升到83.4欧姆。
这样看来CPU供电好像没问题。

接下来不知怎么检测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是不是要测试时钟晶振电源和其他供电管?

网友:
上管S极输出1.5V左右的电压
应属正常情况
插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谢谢回复!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AB这2个MOS管就是Q1,他们的S极对地阻值都是80几欧姆。
而1,2,3,4这4个管子都是Q2管子是吧? 我还以为上管Q1和下管Q2要一一对应呢。

诊断卡不跑码?显示----。 接下来不知要如何检查呀?

网友:
这么使用Q2我估计是为了适应更大的电流,为了更稳定吧。
另外,主板上CPU以后,Q1的输出对地阻值肯定有些低,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用假负载测一个复位正常不

网友:
CPU供电是正常的  楼主明显是走入了新手常见的一个误区  诊断卡不跑码就去查CPU供电   应该把其他的供电都先查一查

网友:
我是业务新手,没有假负载和示波器。
南桥旁边有个F32FH4C圆柱形晶振,这个就是32.768晶振吧?我测了2只脚的电压,分别是1.55和1.39,有一些压差,这样是不是已经启振了?
接下来需要检测哪些呢?

网友:
不要急着检测CPU 电压

网友:
版主已经提示你,CPU供电正常了,----可以看看其他的电路了,别在CPU供电部分检查了,小心短接了供电部分的元件,烧坏东西。

网友:
你要注意一点,CPU要是坏了,也是不跑码的,和这个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排除你认为的CPU供电问题,查别的吧

网友:
你应该换个CPU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就上假负载看有无没有复位和PG GOOD信号。。

网友:
内存供电呢?桥供电呢?有的板这些不正常也不会跑码,此外还有晶振也要测一下

网友:
你这个主板支持CD吗?
CPU供电时正常的,应该查别的地方了

网友:
我换过其他CPU了,这个主板支持赛扬D的。
我还测了主板上的所有MOS管,输出好像也都是正常的。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检查BIOS?
可没有示波器,怎么知道有没有CS片选信号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慢慢来

网友:
呵呵,按楼主的说法,你应该查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了,主要是内存旁边的几个MOS管,看看是否正常,再不行就是看看时钟有没有工作了

网友:
你先买一些带灯测试仪吧,这样容易判断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先买一些带灯测试仪吧,这样容易判断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需要什么样的带灯测试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U核心供电问题,如果存在短路,会一闪即灭,这种是一上带两下的上下管形式,看你说的电压都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由于原帖问题判断错了,现在重新开了新帖提问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44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