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问题

楼主(2009-12-16):
今天从主板上拆了个电容,然后用吸锡枪想把锡吸出来.
吸了好几次都不成功,中间有往那个点在加锡,结果现在主板上那些锡不能熔化了。
不知道怎么清除

网友:
得用恒温铬铁,不然是挺难弄的,加到400度,稍好拿点

网友:
用电烙铁加温,用清洁用的气吹来吹掉。

网友:
温度不够诶   可以多加热会再吸  要不然吸不动的

网友:
在主板下面加热用牙签投一下焊孔就可以,能有效的防止焊盘损坏,这个方法是不错的,欢迎大家试用。

网友:
加锡,再吸过。主要还是温度不够。

网友:
用你的手去摸下  咯铁看看      你咯铁炀不炀~

网友:
我一直觉得吸锡器是新手用的,不不太好用。

网友(2010-01-15):
拿个风枪拆电容,开大风力,很容易拿下来,而且洞洞也被吹开了

网友:
加点钖,再用吸锡枪加吸钖线吸,也可以用牙签和工具帮忙
要小心用恒温铬铁,不能调得太高温,主板会损坏的

网友:
助焊膏 然后 加锡  再 吸一下一般可以搞定了

网友:
主要 是温度不够 吧,在往上加 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