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 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9-12-16):
有一ms-7184 主板开机能点亮,数码卡数字不显示,测量CPU没有核心供电.随之复位一下.数码卡显示FF(已上CPU),CPU等各电压都正常..不知什么故障.
注:已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开机能点亮是什么意思,是能开机不亮吗?
维修主板基本上就是电压、时钟、复位
没有核心供电是什么意思,后面还说cpu等电压都正常,有点乱啊,得捋一下

网友:
插上ATX电源.短接触发排针.
故障:1:数码卡没有数字或英文字母..
       2:测量CPU没有核心供电..

接着短接复位排针.
现象:1:数码卡显示FF(已插CPU)
       2:CPU等各电压正常.
不知道什么故障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