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230内存槽只能用一边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16):
内存只要放在那条槽就不能亮机,另外一条就可以,量了内存槽引脚的对地阻值,发觉有一条无穷大了,于是报价四百干北桥,拆机,本来真想直接加焊北桥的,后来发现,北桥过来的过孔跟内存槽的那条引脚断线了,飞线OK。。。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要细心,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去了。。。

网友:
还好你细心,看到断线了,不然就做桥了!

网友:
我们这换桥也难收得到400

网友:
先打下阻值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比较容易断过孔 ,遇到过一些 !

网友:
恩,所以做维修不能动不动就去动桥

网友:
呵呵   以后真的细心    谢谢

网友:
呵呵~厉害啊~利润这么丰厚 不错不错!~

网友:
不错 钱可真多的

网友:
400收的是真多,我们这真的换桥也才280元——320元

网友:
你还真细心,过孔短线也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很仔细嘛,向你学习

网友:
要是有图那就更好拉!

网友:
400啊,我这里只能收180到250左右~

网友: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NX6230的图纸啊

网友:
楼主强大,遇到过一台DELL的,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做北桥不行,

网友:
碰到2台这种问题了,内存槽两条,上下压着的那种,都是下面那个槽不能用,用AD卡量着阻值都对,就是不能用,都没修好。。不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们是在哪做维修哦。。。利润这么高。。。想不通。。。用户都接受啊?难道是高端机?

网友:
楼主 很仔细嘛  不错 不错